求教和利时DCS如何换通道?

楼主(2020-04-27):
请大神告知一下如何将AO模块1通道上的频率给定量换到此模块6通道上。MACS6的系统,步骤请越详细越好,因本人刚接触。

谢谢!!!

网友A:
1、在AUTOTHINK硬件配置中找到那个AO模块,打开。

2、记下通道1的变量名称,然后把通道1的变量名称改一个新的。

3、原来通道1的变量名称,输入通道6上,再把通道1上后续的数据都输到通道6上。

4、为了不新增变量,可以把原来通道6的变量名改到通道1上。

5、编译、下装。

网友B:
1楼的方法是正规的方法。

这里还有另一种方法。在AUTOTHINK随便一个程序页上新建一个MOVE模块,IN引脚连接AO1通道变量。OUT引脚连接AO6通道变量。注意AO6通道变量后缀应为AI,AO1通道变量后缀应为AV。编译下装即可。

网友C(2020-06-07):
我也是初学者,我的理解,找到这个AO通道的作用,找到它的方案页,把它的变量名直接改为6通道的变量名,然后编译下装,这样应该比较简单点吧

网友D(2020-08-17):
这个不错 ,希望楼主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