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PLC问题

楼主(2020-04-28):
以CPU1511-1为例,样本中硬件配置能力下,最大分布式IO系统数量为32,最大分布式IO站数量为256,请问各位大侠这两个参数是什意思,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假如你能从博途中组态一下,就不会跑来问这个问题

楼主:
小弟初学,连软件都不会用,现在只是先看看资料!大侠能否给详细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能从博途中组态一下,就不会跑来问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初学,连软件都不会用,现在只是先看看资料!大侠能否...

伙计,建议你不要干看那玩意,真的效率很低,你弄个软件,边看边练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