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松下伺服电机最快转速是多少?

楼主(2020-04-28):
请教一下松下伺服电机最快转速是多少?

网友A(2020-07-13):
小惯量额定3000转,最高转速能到6000转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松下伺服电机,一般伺服电机的速度指标数据有: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松下伺服电机相同功率的的高惯量、中惯量、低惯量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也有差异,以A6系列高惯量200W举例,高惯量200W电机的额定/最高转速为3000/6500转每分钟,小惯量200W电机的额定/最高转速为3000/6000转每分钟,实际每个功率的松下伺服电机最快转速,可以到上海会通来看下,他们很专业的!http://www.shhuitong.net/new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