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S620NS系列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04-28):
请问各位工控大佬:

这边有一台汇川交流伺服驱动器:IS620NS5R5I,交流伺服电机:ISMH1-75B30CB,请问如何实现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要实现这两种控制,CN1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输入要有可以切换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要有可以切换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

----------------------请问具体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