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分析数据稳定性

楼主(2020-04-28):
用mcgs判断一组数据稳定性,怎么做标准差

网友A:
这似乎和工控无多大关系吧,更像是个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似乎和工控无多大关系吧,更像是个数学问题。

是呀,但需要用MCGS嵌入版实现这函数一下

网友B(2020-07-09):
标准差应该用贝塞尔公式,MCGS没有方差函数,导出数据再处理吧。

网友A(2020-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zoner  这似乎和工控无多大关系吧,更像是个数学问题。 内容的回复!-------------------------是呀,但需要用MCGS嵌入版实现这函数一下...



真的是数学问题了,任何复杂的算法函数都是可以分解为简单的数学运算,重点是在数学不是MCGS,算法清楚了实现就很容易了。

我相信应该有人研究过并做过了吧,大概大都不会免费分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