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ad接受电压

楼主(2020-04-28):
想问一个问题fx4ad接受的电压是负10到正10伏,那我现在传感器输出为0.5到4.5伏,那么我把0.5到5的这段数字量弄出来,然后和传感器测量范围换算可以吗

网友A:
根据手册说明算出电压和数字量关系,就可以得到

网友B:
只要在你测量范围内,自己可以换算,比如我用的传感器输出0-5V,那我采用-10V-10V量程没有啥问题,只是换算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C:
确切的回答:可以

注意比例换算关系即可。

网友D:
增益和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