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smart怎么做中断

楼主(2020-04-29):
plc 200smart 怎么做中断

想通过中断联系监测 是哪个条件大晚上导致设备停车?

网友A:
可以考虑把造成停机的这些信号跳变记录在最后一次,用停止运行的信号做硬件中断

楼主:
发送中断影响时 不会影响程序吧(即设备触发连锁能再正常启动吧)

这个会有时间戳码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造成停机的这些信号跳变记录在最后一次,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