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p[0]+2*(k+j)+1))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9):
uchar *p[] ={tab17, tab1, tab2, tab3, tab4, tab5, tab6, tab7, tab8,

             tab9, tab10, tab11, tab12, tab13, tab14, tab15, tab16};

(*(p[0] + 2*(k+j) + 1))这个代表式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A(2020-06-11):
uchar *p[] ={tab17, tab1, tab2, tab3, tab4, tab5, tab6, tab7, tab8,

             tab9, tab10, tab11, tab12, tab13, tab14, tab15, tab16};

(*(p[0] + 2*(k+j) + 1))

1、首先p是一个指针数组,该数组存放指针;

2、先看“p[0] + 2*(k+j) + 1”这个部分,即地址,只要解出这个值,然后对这个值取间接访问就能找到该指针所指向的内容,p[0]为tab17,然后加上2*(k+j)+1这个长度的地址空间(单位为字节,因为这个是uchar类型的),

3、最后对该值取值*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的精神,积分够得时候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