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DER高速映射内存网络

楼主(2020-04-29):
一、产品概述

“sPIDER”高速映射内存网络主要是由sPIDER网络内存卡通过光纤连接而成,网络上的每台计算机插入一块网络内存卡形成各个节点,而每个节点的网络内存卡上的存储器中,都有“sPIDER”映射内存网络上其它节点的共享数据拷贝,适合模拟 & 培训、工业自动化、半导体 OEM......

二、映射内存原理

“sPIDER”网络内存网主要是由网络内存卡通过光纤连接而成,网络上的每台计算机插入一块。网络内存卡形成各个节点,而每个节点的网络内存卡上的存储器中都有网络内存网上其它节点的共享数据拷贝。网络内存卡可以插在多种总线的主板上,如VME、PCI、CompactPCI、PMC, XMC, PCI-Express接口等。每个网络内存卡都占有一段内存地址,网上任何计算机向本地网络内存卡写数据时,该数据和相应内存地址被广播到网上所有其他网络内存卡并存储在相同的位置。

所以计算机将数据写入其本地网络内存卡后的,极短时间内,网络 所有计算机都可以访问这个新数据。网络内存卡使用简单的读写方式,网络内存网上的数据传输是纯硬件操作,不需要考虑网络的通信协议,软件上只需要几行代码就可完成对网络内存卡的读、写操作,因此它与以太网等其他传统网络相比具有更低的数据传输延迟、更快的传输速度,更简单灵活的使用操作,可以满足实时系统快速反应周期的要求,而采用其他网络就很难满足这种要求。

网友A: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