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Studiov11.00安装求助

楼主(2020-04-29):
请教各位:

项目上要用到FactoryTalk View Studio  v 11.00,用在上位机上,现在有软件但是没有找到安装教程,打开安装程序,不知到该选择哪一个了,请问有安装过的朋友么?

还有,V11是不是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A:
应该是选第二个,带for windows的那个

楼主:
我把所有产品各选择了一次,每个都会弹出“立即安装”和“自定义”,在“自定义”里面,把每个产品的默认安装看了一遍,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选第二个,带for windows的那个

ME 是触摸屏,SE是上位机的,装了SE,但是SE选择后,又有很多选择,我在下面详细回复;

楼主:
ME 是触摸屏,SE是上位机的,装了SE,但是SE选择后,又有很多选择,

我把所有产品各选择了一次,每个都会弹出“立即安装”和“自定义”,在“自定义”里面,把每个产品的默认安装看了一遍,SE下面的“Studio Enterprise”默认安装的最全,然后是“Site Edition Stattion”,这两个按需要都可以装,但是如果明确知道要装什么,也可以不选择默认,就是装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最后的问题是,安装完成了,不知道如何激活,下载网站上说的太潦草,有的还要收费;

还有,11和6.0等低版本的有点变化,标签下面没有“Alarm”选项,网上也没有找到11的手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建立标签的报警;

网友B(2020-06-06):
安装包在哪里?

网友C:
把所有的都安装的一遍就是了
不然会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