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万用表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安泰测试分享

楼主(2020-04-29):
       测试点火线圈
  Fluke模拟/数字万用表可以测试从0.01Ω(88型)至32MΩ的电阻。这使得测试点火线圈非常准确容易。一般万用表不能测试1Ω以下的电阻。

  测量线圈内部电阻
  如果怀疑点火线圈不正常就应该检查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电阻。测试应分别在热车和凉车时进行并测试每个接头。线圈的初级电阻很小而次级电阻较大。应具体查阅生产厂商的指标。经验值是初级为0-几个Ω,而次级为10KΩ或更大一些。

  测试火花塞的连接
  使用多年的活花塞以及有迹象表明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时就应对其进行检查。并非所有的连接线上都有火花塞生产的日期。由于高热的原因会使火花塞底座和火花塞粘连。所以将火花塞拆下来时可能会损坏绝缘线中精密脆性的导线。所以在拆开时要先反复旋转几下。如果怀疑有问题,应该在慢慢拧动和旋转连线时测试其电阻。电阻值约为30kΩ/每米。数值大小和线的类型有关。有些会小的很多。为精确测量最好和发动机其他火花塞的连线进行一下比较。

  电容
  Fluke模拟/数字万用表也可以测试汽车的电容,模氦指针的变化就告知了万用表正在给电容充电。你可以发现电阻从0至无穷大变化,请确认电容应从两个方向测试,而且还要检测冷热情况下的电容情况。

  测试电容的漏电
  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电容的漏电。当电容充电时电阻应增长至无限大。而其他任何值都说明电容该更换了。测试电容要将其从汽车电路中断开进行测试。

  霍尔效应(Hall-Effect)位置传感器
  霍尔效应传感器已经替代一配电盘上很多点火点并被用来直接检测非配电盘式点火系统中的曲轴和凸轮的位置,它会告诉电脑何时对线圈点火。霍尔效应传感器会产生一个电压,该电压与通过它的磁场强度成比例。它可以来自于一个永久磁铁或电流。

  测试霍尔效应传感器
  先要检查来自电池的电压。因为霍尔效应传感器需要供电而电磁阀不需要。测试传感器时先从电瓶的+12V连线至电源端,用万用表测量信号输出至地端的电压。将隙片插入传感器和电磁体之间并观察万用表的模拟指针是否变化。变化的数值应为0-12V之间。

  电磁位置传感器
  电磁类型的位置传感器是一个由线圈绕在磁铁上构成的。Pickup(接触)和Reluctor(调节)的清晰程序是非常关键的。其指标一般是从0.8mm1.8mm

  测试电磁式分电器的脉冲
  将分电盘从点火模块上拆开,万用表设置为直流电压并接在点火头上。当发动机转动时,在模拟指针上会出现脉冲。如果没有脉冲出现就可能是调节阻轮或电磁接头有故障。也可用同样方法测试其他电磁位置传感器。

  转速RPM
  RPM80附件使Fluke 78/88通过火花塞的二次点火脉冲测试发动机的转速。对非分电盘系统和传统的系统都适用。

  测试发动机的转速
  测试转速需使用RPM80电磁感应式测转速附件。用PRM80钳住火花塞的连线处,在万用表上(1)(2)以适应于发动机的类型。警告:因为点火系统会产生高压,所以在接上和拆开RPM80之前应先关掉发动机。

  漏电定位
  漏电、短路以及接地不良是很多故障的原因。而表现出的现象总是好像无从下手。但利用万用表可以很快地找到故障而不损坏保险丝。漏电造成的电池失效经常被认为是短路虽然实际上可能不是短路造成的。实际上他们可能与保持存储器(KAM)电路有关。使用和寻找漏电一样的故障诊断技术可以找到比保险丝电流要小的短路。虽然他们表现出的现象不同。不心:每个汽车制造厂都有不同的寻找漏电的过程,使用错误的测试方法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请参考生产厂的手册来确认你使用的步骤是否正确。

  欧姆定律的例子
  如果在起动电路中在接地的连接上测出0.5V的电压,此时的启动电流为100A,则电阻可以通过计算得到:EIxRR0.5100A0.005Ω太大了,所以请清洗连接头。0.5V的电压降告诉了同样的事实,既连接头不干净或被腐蚀了。

  接地不良
  地端出现的高电阻可能是众多问题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可以产生奇怪的现象。当最后找到问题时,好像也对问题的现象无从下手。这些现象有大灯昏暗,当其他电路工作时大灯又亮起来,大灯亮时会影响其他的仪表以及大灯根本不亮。
  对于当今新车的电脑系统,地端以及传感器的高阻可以产生各种不可预见的现象。
  在将接头连接之前,在其周围涂上一些绝缘的润滑液。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腐蚀。
  要特别注意酸性电池的接地端。因为酸可以加速腐蚀。连接线的腐蚀和接地端的腐蚀产生同样的现象。只是检查绝缘接头并不能保证连接的内部是好的。为此要将接头断开并用铁刷或砂纸将金属面打光。

  电压降
  在汽车电路中即使很小的电压损耗也会引起明显的性能不良。将Fluke万用表设置在毫伏或V DC档,将表笔的正端接在靠近电池正端的设备上,负端接在电池负端或地,启动最小/最大值功能。电流的流动会在元件部分引起电压降从而发现问题。除了当发动机开动时的电子线圈的压降较大时,其他部分不应超过如下数值:接线或电缆<200 mV;开关<300 mV;接地<100mV;传感器连接0-50mV;接头/接地0V

  背窗防雾删
  背窗玻璃上有一条条水平的格线,它是用陶瓷和银复合而成的导体。线的两端被焊接在两个垂直的称之为汇流条的导体上(分别在玻璃窗的两侧)。一端作为输入端(接电池)。另一端为底盘的地。当点火开关和防雾开关同时打开时,电流经过一个继电器流过背窗删。通常的电流为20A左右。格删不会发热。所以确定开路的位置后就可以修复它。

  测试后窗防雾删
  起动发动机保持带速并打开背窗防雾开关。黑笔接垂直接线柱,红笔接在另一个接线柱上。测量直流电压。此时应为10-14V。读数太小说明接地不良。黑笔接地,红笔测试每条防雾线的中点。若6V左右说明没有开路。0V说明电瓶至测点间是开路的。12V则表明测点和地之间是开路的。

  Fluke万用表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

       占空比(通断比)
  占空比是对脉冲宽度调制电路的测量。例如活性碳罐清洗线圈。例如占空比越大,电路开通时间就越长,流速越大或探罐清洗越多。100%的占空比意味着电磁线圈一直打开。10%的占空比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加油。ECU决定何时以及以什么流速清洗探罐。这些调整是根据发动机的温度,发动机起动了多长时间,车速以及其他一些动态参数。

  测试charcoal Canister的占空比
  测试电磁阀的占空比。红笔接信号端,黑笔可靠接发动机地,在万用表上选择占空比测试就可直接读出测量数值。

  冷却系统/温度测量
  对于当今电脑控制的发动机来说,合适的温度是至关重要的。Fluke 78/88内在的温度测量功能使得检查发动机的冷却系统非常容易。利用F78/88表还可以检查散热系统,加热(热风)系统和空调系统。
  利用针式热电偶温度探头,不需在热天或将水箱加热就可以测试温度调节器和风扇开关。对它种电气控制的冷却系统可以迅速和精确地得到诊断的信息并可以和计算机计算出的实际信息相比较。
在很多最新型的汽车上,冷却系统是密封的。唯一的开口是水箱(EXPANSION TANK)。因为它没有水循环,所以不能精确测试温度。唯一精确测试的方法是测量散热器入口端散热箱。

  测试温度开关
  检查冷却风扇的工作时,用测温度探头直接接在水箱开关的地方。注意当风扇打开时和风扇关闭时的温度数并和生产厂商的技术指标相比较。

  测试开关的连通性
  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查温度开关的连通性。测试通过开关的电压降以及从散热器至地的电压降。注意当风扇关闭时的温度应高于风扇打开时的温度。

       以上内容由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更多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仪器维修网,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