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项目为什么“”插入符号为空“”

楼主(2020-04-29):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新建的项目里插入符号,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是我没设置好吗?Eplan 8 2.7 版本 Win7 X64

网友A:
多线国标里没有东西,选错了

楼主:
image.png筛选器里面全选了还是空的?

网友B:
我第一次安装也是出现这样情况,我都是重装软件解决的,或许有别的办法

网友C:
看一下C:\Users\Public\EPLAN\Data\符号\**你填的公司名字**目录下面有没有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找一个能正常使用的EPLAN把它的同目录下的文件拷过来再试试.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3110_1.shtml   下载一个同样版本的  重新安装下

楼主:
各位大神,发现新建项目时,如果选择基本项目ZW9文件类型,插入符号是有符号的,但如果选择项目模板*ept/epb文件类型,插入符号时文件里是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