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G120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个x的报警信号

楼主(2020-04-29):
如题,但是变频器一直都能正常使用,就是一直看着这个报警信号不舒服,又找不到报警代码,请问怎么删除这个报警信号?或者这个报警信号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按一下 手动自动按钮  按一下 启动

网友B:
但是变频器一直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B:
西门子G120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个x的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