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0-04-30):
请教一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能达到怎样的精度?怎么使用呢?

网友A:
激光测距精度都是微米级别的,最高精度能达到0.1um,测量原理大部分都是激光三角测量法。我们厂里有使用日本松下激光测距传感器,主要是用来测量我们零件表面微小差距,只有激光测距传感器才比较稳定,每个厂家都有相关的使用说明书及软件,需要咨询。类似日本基恩士,价格很贵,日本松下的产品就性价比很高了,不管是产品还是价格都有很大优势,可以咨询上海会通,他们可以帮助测试产品。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