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20-04-30):
有晶体管PLC,通过PWM指令输出占空比,控制24v直流电机调速,电机负载电流1A。请问可以接到PLC上吗?或者需要加什么东西?

网友A:
PLC输出控制一支大功率晶体管或mos管就行。

网友B:
你这个直接驱动直流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干嘛还需要啥大功率晶体管、MOS管?

不嫌烙铁焊电路麻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直接驱动直流固态继电器就行了!干嘛还需要啥大功率...

直流固态继电器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