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X200原点位置的调整方法

楼主(2020-05-01):
安川MPX3500 +DX200,原点位置的设定作用是什么?原点位置与第二原点位置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需要设定原点位置?如何操作?

网友A:
这个就考虑用到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在原点的基准进行正反方向移动。达到定位,引用论坛的某些人的一句俗话

(比如,东西很简单,加工好一个点,按设定的相对长度运行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很方便,但这样加工完的零件,在尺寸上有一个累计误差!

而用绝对位置呢,编程相对要复杂一些(只是说PLC的编程),你要计算好每一个点相对零点的位置,这样做,没的累计误差!

楼上说的很对,很多数控机械都是用的绝对位置!)

网友B:
安川机器人有系统原点  作业原点   一般用作业原点   作业原点就是机器人作业完成后回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