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PLC与编程软件通讯不上

楼主(2020-05-02):
FP-XH和电脑无法通讯,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编程电缆,端口设置,软件设置

网友B:
是那种USB那种还是网线的那种。。要是网线的那种就是IP地址设置在一个网段即可。要是USB基本上按照楼上所说的。一一设置

网友C:
编程电缆是哪一种  方口的 还是圆口的  是不是驱动没有设置好。拍照看看接口。

网友D:
编程电缆,COM口设置好,其他还是有问题上图

网友E:
这个情况先看看通信驱动,其次就是通信参数看看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F(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通信驱动没有安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