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指令请教

楼主(2020-05-02):
PLC=三菱3GA系....

如图:用这方式回原后,Y3就一直不能被驱动了。

后面再使用DDRVA指令,Y3会被占用。这是不是相当于用了双线圈。

这要怎么解决?.....

X3=外部手动回原    X2=外部停止   X5=原点信号

M1=屏回原信号      Y0=脉冲    Y3=方向

网友A:
楼主可以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来写,或者用DDRVI 指令碰到原点X5信号再用ZRN指令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