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控制汇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0-05-04):
我手里有一台TPC7062KT想用它控制汇川的变频器,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控制启停,但是不能读取变频器的频率、电流值。地址已经由16进制转10进制+1了,图中的3WUB4098就是由1001转过来的通道值,但是连接不上。下面的4WUB4097和4WUB8193可以实现写入。就是3区读不出变频器的变量。说明书中的3000H地址也是读不出。

楼主:
有知道的师傅回答一下,帮咱一下呗。

网友A:
16进制1001换算为10进制为4097,那么它的寄存器编号就是44098

试试吧

网友A:
说明书给出的都是4区的寄存器,没有3区的

网友B(2021-02-0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搞好了没有,变频器为MD200

网友C(2021-10-21):
如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