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

楼主(2020-05-05):
图解: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

使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好坏与判断管脚是电子专业的基础技能,你是否曾经为了判断三极管管脚苦恼过?

记得大学考电工上岗证时,就有这一项判断三极管管脚的操作,要当着考官的面测量三极管并分辨出三极管的3个引脚。

虽然平常可以很方便通过网络查阅到三极管的管脚,但是我们也很有必要备多一项技能,毕竟,技多不压身嘛!

万用表有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两种表都可以测量,下面我为大家一一演示测量方法。

1、数字万用表测量

在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使用的是“二极管档”进行测量,红表笔是相当于是电池的正极,黑表笔相当于是电池的负极。

三极管分为NPN型和PNP型的管子,它们的内部结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B极跟C、E极之间都存在一个PN结,当表笔给PN结加上正向电压是能够导通的。

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电流是从红表笔流出的。

▲ NPN型,B极接红表笔,黑表笔接C、E时会导通

如果是NPN型的三极管,B极接红表笔,C、E两极接黑表笔时,PN结正向导通,万用表会显示导通电压。硅材料的三极管PN结导通电压一般是0.7V左右。

▲ PNP型,B极接黑表笔,红表笔接C、E时会导通

如果是PNP型的三极管,B极接黑表笔,C、E两极接红表笔时,PN结正向导通,万用表会显示导通电压。

如果测量时显示的导通电压为0V,说明三极管内部击穿,已经损坏。

B极找出之后,就可以找C极和E极了,用手捏住B极和假设是C极的电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如果不导通,红黑表笔互换。

如果互换表笔之后依然不导通,换另外的一个电极假设是C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上测量。

2、指针式万用表测量

在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时,使用的是电阻档Rx10K档”进行测量,如果用电阻档其它档位测量,指针有可能会偏转幅度过小不容易观察。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时,红表笔是相当于是电池的负极,黑表笔相当于是电池的正极,也就是电流是从黑表笔流出的,这点跟数字万用表是不同的。

如果两次测量时都不导通,可以互换一下表笔测量,直到找到B极。

B极找出之后,就可以找C极和E极了,用手捏住B极和假设是C极的电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观察指针偏转的情况,红黑表笔互换再测一次。

然后换另外的一个电极假设是C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上测量。观察指针偏转的情况,红黑表笔互换再测一次。

判断CE极时要测量4次,在指针偏转最大的那次,手没捏住的那个极就是E极。

楼主:
使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好坏与判断管脚是电子专业的基础技能,你是否曾经为了判断三极管管脚苦恼过?

记得大学考电工上岗证时,就有这一项判断三极管管脚的操作,要当着考官的面测量三极管并分辨出三极管的3个引脚。

虽然平常可以很方便通过网络查阅到三极管的管脚,但是我们也很有必要备多一项技能,毕竟,技多不压身嘛!

万用表有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两种表都可以测量,下面我为大家一一演示测量方法。

1、数字万用表测量

在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使用的是“二极管档”进行测量,红表笔是相当于是电池的正极,黑表笔相当于是电池的负极。

三极管分为NPN型和PNP型的管子,它们的内部结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B极跟CE极之间都存在一个PN结,当表笔给PN结加上正向电压是能够导通的。

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电流是从红表笔流出的。

 NPN型,B极接红表笔,黑表笔接CE时会导通

如果是NPN型的三极管,B极接红表笔,CE两极接黑表笔时,PN结正向导通,万用表会显示导通电压。硅材料的三极管PN结导通电压一般是0.7V左右。

PNP型,B极接黑表笔,红表笔接CE时会导通

如果是PNP型的三极管,B极接黑表笔,CE两极接红表笔时,PN结正向导通,万用表会显示导通电压。

如果测量时显示的导通电压为0V,说明三极管内部击穿,已经损坏。

B极找出之后,就可以找C极和E极了,用手捏住B极和假设是C极的电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如果不导通,红黑表笔互换。

如果互换表笔之后依然不导通,换另外的一个电极假设是C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上测量。

2、指针式万用表测量

在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时,使用的是电阻档Rx10K档”进行测量,如果用电阻档其它档位测量,指针有可能会偏转幅度过小不容易观察。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时,红表笔是相当于是电池的负极,黑表笔相当于是电池的正极,也就是电流是从黑表笔流出的,这点跟数字万用表是不同的。

测量时我们可以先假设其中一个极是B极,然后用其中一支表笔固定在假设的B极上,另一支表笔分别接触其余两个引脚。

如果两次测量时都不导通,可以互换一下表笔测量,直到找到B极。

B极找出之后,就可以找C极和E极了,用手捏住B极和假设是C极的电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观察指针偏转的情况,红黑表笔互换再测一次。

然后换另外的一个电极假设是C极,然后把表笔放到假设的C极和假设的E极上测量。观察指针偏转的情况,红黑表笔互换再测一次。

判断CE极时要测量4次,在指针偏转最大的那次,手没捏住的那个极就是E极。

网友A:
无线电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