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模块烧坏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05):
一、三菱PLC485通讯的N:N网络功能概要

N:N网络功能,是指在最多8FX可编程控制器之间,通过RS-485通信连接,进行软元件的功能。

1)根据要连接的点数,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FX1sFXon可编程控制器除外)

2)数据的链接是在最多8FX可编程控制器之间自动更新。

3)总延长距离最大可达500M。(仅限于全部由485ADP构成的情况)

二、发生的故障案例

使用的是FX-PLCN:N模式链接,一台机器一个主站两个从站,共使用3个485模块。

客户将机器运送到终端客户的现场后,开机上电烧掉了所使用的所有485通讯模块,重新更换后才使用正常。

三、 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开机后的瞬态过电压和静电造成,产生瞬态过电压和静电的原因很多也较复杂,如由于使用其它设备混合供电可能导致地电位变化,从而造成共模电压超出允许范围。

当带电插拔未隔离的连接电缆时,由于两端电位不相等电路中又存在诸多电感、电容之类的器件,插拔瞬间必然产生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

连接在RS485总线上的其它设备产生的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同样会流入到PLC,总线上连接的设备站点数越多,产生瞬态过电压的因素也越多。

四、解决方案

 85通信模块进行N:N链接的接线图

(以上是485通信模块进行N:N链接的接线图)

1、由于使用其它设备混合供电可能导致地电位变化,从而造成共模电压超出允许范围。所以要求将各个RS485接口的信号地用一条低阻值导线连接在一起以保证各节点的地电位相等,消除地线环流!

2、用隔离的PC/PPI电缆,尽量不用廉价的非隔离电缆(特别是在工业现场)。而且隔离电缆的隔离层要使用D类接地。

3、可以在485总线中使用485隔离器,将485信号及电源完全隔离,这样各RS485节点之间就无“电”的联系,也无地线环流产生,即使某个节点损坏也不会连带其它节点损坏。

4、采用响应速度更快、承受瞬态功率更大的新型浪涌吸收器,以便承受过大的瞬态功率和瞬间的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