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抖动声响的调整

楼主(2020-05-05):
伺服电机的抖动尖叫是一个较为常见的普通问题,常见的原因有刚性没调好、负载惯量不匹配等,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我们稍稍相互学习记忆一下就可以处理了,也就不用浪费更多不必要的时间和资金。下面介绍一下关于三菱伺服电机抖动现象的调整方法“一键式调整”
(1)前提条件
三菱伺服电机是可以通过调增益来提高电机惯量,从而适应负载,但并代表可以无休止提高。一般情况下考虑在电机额定惯量的10-15倍之内可以承受,之外则需要加三菱减速机
。我们知道三菱减速机对电机惯量的提升是速比的平方。
(2)准备工作
1、MR C2软件安装,并使用USB线把电脑和伺服连接
2、三菱伺服准备状态,如伺服锁紧/急停短接
(3)一键式调整流程
1、把PA08设为0003,将增益调整模式设置为<手动模式>,作用是防止自动推算惯量比失败,会报警C005。
2、打开<测试运行>菜单下<定位运行>,设置转速/加减速/移动量,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移动量不需要设置太大。打钩<重复运行有效>和<老化功能有效>,作用是实现重复往复运动,然后点击运行启动,这样电机就可以自动往复运行了,为一键式调整做好准备。
3、打开<调整>菜单下<一键式调整>,默认<基本模式>,点击开始按钮(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三菱伺服电机定位运行

图1

三菱伺服一键式调设置

图2

三菱伺服电机设置进度

图3

调整完成三菱伺服参数设置与初始值对比

三菱伺服参数前后对比

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