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82.7输入文本软件就报错关闭

楼主(2020-05-05):
求教Eplan 8 2.7版本用了一段时间了,经常出现一输入文本软件就报错关闭,需要重启,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用卸载Office 如下操作就可以了。已经试过了

选项--设置--用户--翻译--字典--输入里面的"自动完成""自动校正"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就是这样的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多多担待

网友B:
你把office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C:
路过,为了得积分分,打扰了

网友D:
应该是字体库的原因,没有遇到过,路过此地。。。

网友E(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F(2020-10-02):
大神就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