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连接昆仑通态定时器时间怎么在触摸屏设置

楼主(2020-05-05):
tim时间读取D10   触摸屏设置10进制只写       数据通道DM10第00号,怎么没反应呢,哪里错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第三个图片里的数据类型。你现在的数据类型是第00位。

你应该把他改成16位无符号的或者4位BCD之类的。

网友A:
QQ图片20200506084446.png如上图圈出的地方。你修改后应该就可以使用了。最好把读写类型也改成读写。

楼主:
回复内容: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不行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对要转换呢

引用 网友B:
新增对象  增加通道

楼主:
不管输入什么都是1不知道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上面步骤有了再在这里面选择

网友C:
地址跟plc 的对应不上

楼主:
回复内容:好了,改成bcd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圈出的地方。你修改后应该就可以使用了。最好把读写...

网友D:
欧姆龙的BCD格式比较让人忽略,而且常用的TIM用的就是BCD格式,当然也有用16进制格式的时间指令,#和&让新生一头雾水

网友E:
路过,为了得积分分,打扰了

网友F:
路过,为了得积分分,打扰了.读写好

网友G(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H:
正在学习欧姆龙的,谢谢分享!

网友I(2021-04-29):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BCD格式比较让人忽略,而且常用的TIM用的就是BCD格式,当然也有用16进制格式的时间指令,#和&让新生一头雾水

如果需要放大10倍 应该选哪种呢?BCD 还是# 还是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