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科学的节电方法吗?一起来测测吧~

楼主(2020-05-06):
你会科学的节电方法吗?一起来测测吧~

1.人体舒适温度在26摄氏度左右,夏季空调温度宜设定在(  )摄氏度。

A. 25~26

B. 24~26

C. 25~27

D. 26~28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D

解答:人体舒适温度在26摄氏度左右,夏季空调温度宜设定在26~28摄氏度。每调高1摄氏度,就可节约10%的电能。

2.电热水器的合理设定温度是( )摄氏度。

A. 50~70

B. 50~60

C. 60~80

D. 60~70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C

解答:电热水器的目标温度不要设置过高,可以减少热量散失。

3. 使用冰箱时,以下哪种能节电?( )(多选)

A. 把冰箱安放在温度较低、通风良好的位置

B. 缩短开冰箱门的时间、减少开门次数

C. 将刚蒸好的米饭直接放入冰箱内

D. 将冰箱塞满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A B

解答:冰箱左右两侧及后部要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留有足够的空间,以利于散热。温度高的食物先降温后再放入冰箱,可以避免冰箱温度升高,导致耗费更多的电。冰箱开门会加速冷气释放,压缩机启动更加频繁,增大用电量,应尽量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和时长。食物存放留出对流空间。食品与箱壁之间、食品与食品之间均应留出空隙,保证冰箱内冷空气对流,使箱内温度均匀稳定,减少耗电。

4. 小明家中的电器处于待机状态,以下哪种电器最耗电?( )

A. 笔记本电脑

B. 电水壶

C. 抽油烟机

D. 电视机顶盒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D

解答:电水壶待机不耗电,抽油烟机待机功率约2.2瓦,笔记本电脑待机功率约2.4瓦,电视机顶盒待机功率约6.6瓦。

5. 使用热水器时,将家里的水压调( )可以省电。

A. 高

B. 低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B

解答:家里水压大,开启热水器时,相同的时间内流出的热水多。因此,要将家里的水压调低。

6. 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设定相同温度,A房间的空调一直保持打开状态,B房间则是“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间隔5~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请问哪个房间省电呢?

A. A房间

B. B房间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解答:所有家用电器的器件,在开关接通、开始工作的一瞬间,都有从非常态到常态的转变过程,在这段时间里有些器件将承受高于正常工作时几倍的电压或电流。

楼主:
1.人体舒适温度在26摄氏度左右,夏季空调温度宜设定在(  )摄氏度。

A. 25~26

B. 24~26

C. 25~27

D. 26~28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D

解答:人体舒适温度在26摄氏度左右,夏季空调温度宜设定在26~28摄氏度。每调高1摄氏度,就可节约10%的电能。

2.电热水器的合理设定温度是( )摄氏度。

A. 50~70

B. 50~60

C. 60~80

D. 60~70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C

解答:电热水器的目标温度不要设置过高,可以减少热量散失。

3. 使用冰箱时,以下哪种能节电?( )(多选)

A. 把冰箱安放在温度较低、通风良好的位置

B. 缩短开冰箱门的时间、减少开门次数

C. 将刚蒸好的米饭直接放入冰箱内

D. 将冰箱塞满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A B

解答:冰箱左右两侧及后部要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留有足够的空间,以利于散热。温度高的食物先降温后再放入冰箱,可以避免冰箱温度升高,导致耗费更多的电。冰箱开门会加速冷气释放,压缩机启动更加频繁,增大用电量,应尽量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和时长。食物存放留出对流空间。食品与箱壁之间、食品与食品之间均应留出空隙,保证冰箱内冷空气对流,使箱内温度均匀稳定,减少耗电。

4. 小明家中的电器处于待机状态,以下哪种电器最耗电?( )

A. 笔记本电脑

B. 电水壶

C. 抽油烟机

D. 电视机顶盒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D

解答:电水壶待机不耗电,抽油烟机待机功率约2.2瓦,笔记本电脑待机功率约2.4瓦,电视机顶盒待机功率约6.6瓦。

5. 使用热水器时,将家里的水压调( )可以省电。

A. 高

B. 低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正确答案:B

解答:家里水压大,开启热水器时,相同的时间内流出的热水多。因此,要将家里的水压调低。

6. 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设定相同温度,A房间的空调一直保持打开状态,B房间则是“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间隔5~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请问哪个房间省电呢?

A. A房间

B. B房间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解答:所有家用电器的器件,在开关接通、开始工作的一瞬间,都有从非常态到常态的转变过程,在这段时间里有些器件将承受高于正常工作时几倍的电压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