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CANOPEN控制台达伺服A2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0-05-06):
CANOPEN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A2,使用回零模式回原点。

1.如果使用模式33或34,一切正常,此时6062h为0,6064h为0,退出回零模式后回到IP模式(因为之前都是用的IP模式)后一切正常。

2.如果使用其他模式,遇到减速点信号就马上停下来了,不会去寻找Z信号。比如用模式3,当收到SHOM信号后就马上停下啦了(即遇到减速点就马上停下来了,而不会继续运行直到遇到第一个Z信号才停止),(我使用的是模拟SHOM信号,P3-06配置为3FFF,P2-10~P2-17默认配置,往P4-07写入0x27模拟SHOM信号),此时6062h为0,6064h不为0,6041h为8617;如果退出回零模式回到IP模式(然后SERO_ON),此时电机会快速回转,转到回原点前的位置,此时6062h为0,6064h为0,之后一切正常。

3.如果使用不需要寻找Z信号的模式,如回零模式19。当收到SHOM信号后就马上停下啦了,(我使用的是模拟SHOM信号,P3-06配置为3FFF,P2-10~P2-17默认配置,往P4-07写入0x27模拟SHOM信号),此时6062h为0,6064h不为0,6041h为8617;如果退出回零模式回到IP模式(然后SERO_ON),此时电机会快速回转,转到回原点前的位置,此时6062h为0,6064h为0,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只有在现场用不同的回原点方式达到你现场所需的工作。这就是根据你的程序和工艺要求进行来调整。且回原点的方式有四种。无论什么品牌都是这样的。这个需要你一个个的实践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只有在现场用不同的回原点方式达到你现场所需...

谢谢!这的确要不断去实践去理解。现在问题解决了,之前我对DI码理解完全错了,大概解决的方法是。(希望能帮助到其他挣扎于台达CANOPEN回原点问题的朋友们,反正我是挣扎了半个月了)

要去P2-10到P2-17(即DI1到DI8)配置DI码以及接点。

将P3-06配置为0x3FFF即使用SDI,然后向P4-07写数据,即可模拟信号了。

如将P2-10配置为0x0124(DI1为ORGP信号,为常开a接点),往P4-07写0x0001(即DI1为ON),就是模拟信号有效,往P4-07写0x0000(即DI1为OFF),就是模拟信号无效,这样上升沿、下降沿也有了。

哈哈哈哈,初次接触工控很多理解都有偏差,欢迎纠错!

网友B(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