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下传时间

楼主(2020-05-06):
组态王通讯速度

 组态王485连接十台台达PLC下传7000个16位整型数据(700个数据/每个PLC)需要多长时间(9600/7/E/1)

网友A(2020-07-19):
你可以轮询一下试试,用一个的完成来作为下一个启动,计时一下,当然,组态王计时应该没有那么准确。如果按照波特率来说的话,9600波特率,就是说每秒钟传输9600位,700*16=11200位,不算别的,这个需要1秒多,按照轮询来的话,十台下来粗略估计是十几秒,实际用的时间估计会比这个还要长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没有大拿来详细的解释一下,组态王的通讯呢?

网友B(2020-10-05):
不清楚啊

网友C(2020-12-20):
估计会很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