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和两个S7-400通信仿真

楼主(2020-05-06):
如题,做组态王和S7-400的连接仿真。两个S7-400用的是profibus-s7通信。为什么设置了仿真设备后依然无法进行通信(组态王和S7-400之间的连接)。根本毫无反应。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可以吗。不过西门子的博途V13的平台可以仿真,但是没有听说过和第三方的平台进行仿真,这个估计行不通。除非你有设备才行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个操作。都是仿真。我们都是用设备进行在线仿真的就有一些问题,你这还没有设备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S7-400 是实实在在的设备 的吗!!!!!???????

S7-400 是实实在在的设备 的吗!!!!!???????

S7-400 是实实在在的设备 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可以吗。不过西门子的博途V13的平台可以仿真...

不是的,是用的西门子的PLCSIM作为虚拟CPU进行仿真,我用的是组态王7.5里面设置两个设备。

网友B:
没玩过组态王 学习 学习

网友C(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