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地址怎么自动生成

楼主(2020-05-06):
EPLAN   plc符号地址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使用使用自带的PLC连接点 ,不显示PLC符号地址(自动)呢?

只有个别可以显示,高手帮帮忙呢?符号地址格式也打勾了。

不显示的如下:

个别显示的:

网友A:
这边有个PLC自动编地址功能

网友A:
调出PLC导航器,复选要编辑的连接点,右键-表格式编辑,

网友A:
   表格式的编辑就可以了

  这时候看样子Excel表格做好的IO点进行复制

网友B:
我来晚了啊。

网友C(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D(2020-09-22):
也算学习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