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求助

楼主(2020-05-07):
松下皮伺服电机上电显示St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们是做3C设备的,一直在使用松下伺服,去年底刚也出现过面板显示ST,我们自己设置了很多参数,然后断电上电,但是依然都没用,实在不行,我们打电话给供应商上海会通,他们技术人员指导我们检查X3插头是否有问题,我们按照要求把插头重新拔下,又插紧,后来报警就消除了。他们技术还是挺专业,帮我们及时解决问题。http://www.shhuitong.net/

网友B:
上海会通真的很专业!可以去了解一下!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