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有何不同点?

楼主(2020-05-07):
光纤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有何不同点?

网友A:
谢谢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B:
据我所知,光线传感器属于光电传感器的一类,光电传感器是采用光电元件作为检测元件的传感器,光线传感器有极高的灵敏度和精度,固有的安全性好,抗电磁干扰,高绝缘强度,耐腐蚀等优势,具有应用还需结合具体工况而定,可以找相应厂家咨询,推荐一家给你http: //www.shhuitong.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