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F0001

楼主(2020-05-07):
空压机的变频器M440,不定时就报出来 F0001,修了N次了,都没有用。大家能够??

网友A:
一:上电显示F0001故障:1 是驱动板上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2 cpu板或者其他地方接触不好  3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4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5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二:如果是运行显示F0001故障: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

楼主(2020-10-15):
谢谢你, 我很久以后才想起来我帖子了,真的谢谢。那时候以为没人回复我帖子,感谢

网友B(2020-11-23):
西门子的老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