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断路器能否完全取代熔断器?

楼主(2020-05-07):
在当今的工作生产中,无论是工业还是民用的配电系统中,都存在着一个现象,那就是低压熔断器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似乎大家都更加愿意使用低压断路器来替代。而且这也不是单一现象,在很多配电箱中,低压断路器器也正在逐步取代熔断器。

原因大致如下:

熔断器是一次性使用的。一旦熔断器熔丝烧断就得重新更换熔丝,相对增加了维护成本。

而断路器是可重复多次使用的,而空开动作后,只要故障排除,再将空开投入即可,应用维护起来较方便!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欢迎来一起交流探讨!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讨论用户均可获得30积分

网友A:
两者功能大致相同、作用相同但是在很多地方任然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其中包含了保护方式、动作速度、使用次数、工作原理等等区别。熔断器与断路器的区别具体如下:

1、熔断器与断路器保护方式的区别:熔断器的保护方式是采用了熔断形式,而当排除了故障现象之后是需要重新对它更换熔体才可以恢复供电,因此来讲在维护时比较不太方便。断路器的保护方式是采用了跳闸形式,在排除故障以后只需要通过合闸动作就能恢复正常供电,所以在维护和恢复上来讲会比熔断器方便许多。

2、熔断器与断路器动作速度的区别:熔断器的熔断动作速度是可以达到微秒(μs)等级,也就是说它的速度相比较断路器来讲要快上很多,这种能力通常比较适用于有类似快速截断要求的场合下进行安装使用。断路器的跳闸动作速度是毫秒(ms)等级,由此可以看出要比熔断器慢上不少,所以只能够适用于对截断速度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场合下进行使用。

3、熔断器与断路器使用次数的区别:熔断器在执行过一次故障保护之后且熔体已熔断的情况下是必须要重新更换才行,相反断路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再次重复使用的。但是总的来讲断路起到的效果熔断器会比断路器强一些同时更彻底,一般情况下断路器是被安装到分路线路上,而熔断器多数情况下是被安装到总路上起到二级保护的作用。

4、熔断器与断路器工作原理的区别:首先熔断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在出现电流超过的定值(这里需要知道不同的熔断器定值也是不同的)时,其内部的保险丝会引起发生并熔断从而达到分断电路,且起到保护设备不会就此被大电流烧坏的作用。断路器种类比较多而且结构原理也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电流过大才会导致跳闸线圈励磁促使断路器执行跳闸动作,当然断路器在操作上不仅仅可以实现自动同时能够通过手动去控制断路器的分合动作。

网友B:
      断路器取代熔断器20年前就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除了有微型化的要求,我们所见电器已经极少有用熔断器。

      我们应用断路器始于70年代,那时价格较高,应用不普遍,到80年代末,断路器才普遍应用。那时做配电设计还有说法,认为断路器遮断容量不够,不能应用在短路容量大的配电装置中。现在到变电所看看,还有熔断器的踪影吗?

      熔断器除了楼主说的一次性以外,更重要的缺点是发生短路(或过电流或无故障熔断)断了一相,造成负载缺相运行。断路器动作后,切断三相电源,不会发生缺相运行的情况。

      还有,多种设备多种规格熔断器,维修工作备件难,多次维修后,造成熔断器规格使用混乱,因为,应急情况下手里有啥就用了,破坏了原来保护特性。

      我1991年晋升工程师的论文就是《在电控装置中用断路器取代熔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取代熔断器20年前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C:
在老国企的设备维修中,还会不时看到有熔断器,但是新出的设备一般不会选用,主要是更换备件不方便,规格不同的话需要准备的备件很多,还有设计上主要是怕现场维修人员以经验来直接用铜丝或不匹配的熔断器来替换的话,问题会不少!

但是在老家老房子的配电箱里,还能看到刀闸开关,下面是接保险丝的,一种最简易的“熔断器”,这样的用法对于父辈们是再熟悉不过了,让他们接受断路器,一时还不太好理解。

网友D:
1、断路器和熔断器是两种不同的货色。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可以在异常情况下断开电路;

2、如果说断路器是KN95或N95口罩,那熔断器就是一次性防护口罩。用料不同,内涵不同。实质性结果大不一样。

网友E:
断路器有断路器的优势,熔断器有熔断器的优势,如果电流小,空间小,熔断器是首选,成本低,效果好,再说老不坏,怎么创造GDP.

楼主:
那得多少熔断器的量才能拔高GDP呀

引用 网友E:
断路器有断路器的优势,熔断器有熔断器的优势,如果电流小...

网友F:
熔断器除非有的客户执意要加,才会加。

一般情况下,只要选用规格合理,只需要用断路器OK了

楼主:
说个实际例子,现在家里的小配电箱基本都是空开,看不到熔断器了,记得之前上大学时学校给每个宿舍限制用电,用的还是熔断器,超了立马断电,免不了被宿舍管理员批斗,特别不方便,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在寝室煮饭,后来还专门找男同学给换了超粗保险丝,才敢安心使用。

现在家里的配电箱清一色的断路器,前几天家里电饭锅煮粥,水溢出来了,估计流到电饭锅里面了,澎的一声,跳闸了,当时合了好几次总闸怎么也合不上去,后来把电饭锅的线拔掉了,然后逐个合分闸,最后总闸,解决!

网友B:
      这二种电器的灭弧原理不同,所以遮断容量有较大差别,熔断器有很大的遮断容量,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在电力系统中还有很多应用。

      比如室外变压器台的短路保护,高压采用跌落式熔断器。

      上面诸位说的可能都是在小型电器中应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取代熔断器20年前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断路器有断路器的优势,熔断器有熔断器的优势,如果电流小...

像有的仪器仪表内部电路板上只有熔断器可以,断路器太大了,哈哈

网友H:
熔断器现在在电子行业使用的多,体积可以做的很小,在现在标准机以及非标自动化里面基本上不用熔断器了,虽然成本低,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每次都要更换熔断体,操作简单可靠将会成为当前趋势。

网友I:
熔断器还远未过时,连最高档的股票市场都用上了。今年以来,美股都熔断了好几回呢!也许他们应该换成断路器,这样恢复交易比较快。

楼主:
换断路器,复位

引用 网友I:
熔断器还远未过时,连最高档的股票市场都用上了。今年以来...

网友J:
熔断器在直流保护里很常见,设备的输出短路保护就用端子熔断器,如果用直流断路器那就成本太高而且体积还大。机器人控制柜里就用一大堆各种颜色熔断器

网友K: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个人感觉还是各有各的用途关键看质量,特别是是速熔在许多电路中还会起到关键作用,断路器在故障时不动作的也不算稀奇

网友L:
哥好难哦嗯嗯,成本,稳定性要考虑

网友M:
熔断器造价低,大多数熔断器保护可靠性较差——快速熔断器例外,那个专门用于半导体功率控制回路做保护专用,价格不菲,

断路器相比较造价较高,保护比熔断器功能多功能强;

网友N:
断路器用的多,很少用熔断器,即使用了熔断器,断路器也不能少

网友O(2022-01-25):
熔断器动作可靠性差,维护不便捷,保护范围小不可调。使用熔断器的场合现在已经很少了。不过有些场合用熔断器还是更合适比断路器。

网友P(2023-03-17):
支持一下,虽然跟游泳池公司不相关,但也不能一天都关注游泳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