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automation应用

楼主(2020-05-07):
最近在做一个示范项目mxautomation 应用。用相机拍照数据都给PLC。把机器人的移动指令全写在plc程序里这么一个功能。需要配套的proconos软件,profinet通讯 。不知道有大佬用过这个功能没有,想请教一下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对于机器人这块需要做那些工作,是否还需要示教机器人。还需要机器人编程吗?

网友A:
看你是用倍福PLC还是西门子了,profinet通讯的话估计是用西门子的了,首先得买mxautomation软件包,还有倍福的桥接模块。使用的话可以去西门子官方网站有这个的说明书,控制时候机器人设置成外部控制模式,PLC调用功能块使能,运行到位置就好了,不用示教器

网友B:
我弄过。玩这个有几年了。机器人端不需要编程,但是需要懂库卡机器人,另外PLC需要精通,否则很难玩的顺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用倍福PLC还是西门子了,profinet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过。玩这个有几年了。机器人端不需要编程,但是需要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