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新增变量通过opc读不到

楼主(2020-05-08):
如题,其他系统不能通过opc读取dcs中新增变量。

网友A:
dcom配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om配通了吗

有的能读到有的读不到

网友B:
有的能读到,说明你的OPC通讯时正常的;读不到的那些数据的路径,在你所说的其他系统里里填写的对不对,如果路径写错了,依然是读不上来的。可以安装个OPC client软件先找到路径下的变量,看能读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