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和sat都主要做什么工作

楼主(2020-05-08):
FAT 和sat都主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A:
1、对各种DCS卡件按总数的100%进行测试,对I/O卡按每卡至少一点进行测试;
2、检查dcs系统与相关系统的通信组态功能。

3、检查设备的外观、喷漆、电缆的外壳和接头。
4、检查所有的设备是否完整,是否按照设备清单打上标记,是否按照图纸布置机柜和端子,检查出厂流水号。
5、确认所有的量程、图表、铭牌等是否正确。
6、检查DCS所有的联接电缆、插头和插座、接线端子、印刷电路板等是否有清晰的标记。
7、检查DCS电源单元接线是否正确,标记是否清楚,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确。
8、根据图纸检查电源和接地情况。
9、断开交流电源,检查直流输出端与机柜是否为开路。
10、检查DCS机柜是否牢固接地。检查本安接地。
11、接上交流电源,检查各直流电压是否正确。
12、检查所有的冷却风扇的功能。
13、通过模拟各种故障检查系统自诊功能。
14、运行DCS系统诊断程序,检查诊断功能。
15、DCS各子系统之间的通讯功能及协议。
16、检查系统的组态功能,如画面生成、控制回路生成、报表生成、数据库生成等。
17、对DCS联锁、顺控、复杂控制回路以及其它高级控制策略,向业主及承包商以书面形式提出检查这些回路运行情况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完全测试,由业主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