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测厚仪注意事项购买测厚仪须知知识点

楼主(2020-05-08):
  涂层测厚仪主要是利用磁感应原理或者电涡流测量原理等来测量导磁材料上的非磁性涂层厚度。涂层测厚仪测量方便快捷,并且测量误差小、可靠性高,在产品进行涂层加工时可以有保证产品质量,因而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和检测行业。

  涂层测厚仪可无损地测量磁性金属基体(如钢、铁、合金和硬磁性钢等)上非磁性涂层的厚度(如铝、铬、铜、珐琅、橡胶、油漆等)及非磁性金属基体(如铜、铝、锌、锡等)上非导电覆层的厚度(如:珐琅、橡胶、油漆、塑料等)。涂镀层测厚仪具有测量误差小、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操作简便等特点,是控制和保证产品质量必不可少的检测仪器,广泛地应用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化工业、商检等检测领域。

  一、涂层测厚仪校准的重要性

  校准是指涂层测厚仪的制造商在制造过程中设置的过程,以确保测厚仪符合所需的精度规范。该程序通常要求将涂层测厚仪设置为已知厚度值,并检查中间厚度值。在现代电子仪器中,涂层厚度范围内关键点的值作为参考点存储在仪表存储器中。

校准片

  二、为什么测试之前你需要校准涂层测厚仪

  涂层测厚仪的校准将受到待测金属基板的材料类型、形状和表面光洁度的影响。例如,钢合金的磁性能不同,不同铝合金和不同有色金属、铜、黄铜、不锈钢等的导电性也不同。这些变化会影响涂层测厚仪的线性度。这意味着,例如,在低碳钢上设置的测量仪将读取高碳钢上相同厚度涂层的不同值。类似的线性效应也出现在薄的或弯曲的基底上,特别是在压型基底上,如用于钢结构的喷砂清理钢。

  为了克服这些影响,大多数涂层测厚仪的特点是,允许您将测厚仪设置为正在进行的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读数的准确性。

  在涂层测厚仪操作中,操作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测量几次的数据往往都不相同,或者是在测量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测量操作变得难以控制。有些人还会误以为是测量仪器不准或者是仪器故障。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使用操作不当引起的测量误差,由此可见,正确使用涂层测厚仪在产品检测中是十分重要的。

  三、涂层测厚仪维护及注意事项:

  1.应避免仪器及测头受到强烈震动;

  2.避免仪器置于过于潮湿的环境中;

  3.插拔测头时,应捏住活动外套沿轴线用力,不可旋转测头,以避免损坏测头电缆芯线。

  4.在涂层测厚仪插拔探头的时候,要先将测厚仪的主机电源关闭后再进行插拔。不然就会很容易造成探头里面的集成块烧掉。

  5.油、灰尘的附着会使测头线逐渐老化、断裂,使用后应清除缆线上的污垢。

  6.当仪器出现非正常现象时,请不要拆卸或调节任何固定装配的零件,请交给厂家维修部门检测、维修。

  7.不要使用劣质的电池,以免造成漏液,导致主机主板腐蚀(建议使用南孚碱性电池)。万一使用劣质电池发现漏液的情况,这个时候要立即送修,假如晚了的话涂层测厚仪的主机直接报废掉了。长时间不使用测厚仪,要将电池拿出。

两用涂层测厚仪GT8102

  四、涂层测厚仪操作注意事项:

  1.如果在测量中测头放置不稳,会引起测量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

  2.如果已经进行了适当的校准,所有的测量值将保持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

  3.仪器的任何一个测量值都是五次看不见的测量平均值;

  4.为使测量更加精确,可在一个点多次测量,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的测量结果;

  5.显示测量结果后,一定要提起测头至距离工件10mm以上,才可以进行下次测量;

  6.在测厚仪测量的时候探头要平稳放置,力气不能过大,速度也不能是非常快的点测;测试的时候探头千万不要在被测表面划来划去,这样会非常容易造成涂层测厚仪探头损坏。

  7.涂层没有干时不能进行测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客户经常在涂层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测量,导致了探头粘上油漆,然后再用香蕉水或者二甲苯之类的清洗掉油漆后接着使用。如果这样操作的话严重的情况就是测厚仪探头直接报废,即使没报废,探头的灵敏度也会大大降低了,同时也会降低探头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