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远程IO输入输入模块要不要加中继

楼主(2020-05-08):
 无源a节点最大电流0.5A,是否可以不加继电器中继,晶体管直接驱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在32站之后要加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在32站之后要加的!1

32站是什么?

网友B:
不用CClink通讯协议可以64个站

网友B:
无源a节点最大电流0.5A,是否可以不加继电器中继,晶体管直接驱动

这个需要进行加继电器

网友C(2020-06-0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D:
不需要加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根据您驱动的负载来决定要不要加中间继电器。如果只是电磁阀,功率都是2-3W左右,电流也就0.125A左右,您这个16输出的,接16个电磁阀,最多可能也就48W,电流2A.一个公共端的电流好像是3A,16个同时输出,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空间受限制,装不了中间继电器,就直接由晶体管输出模块直接控制16个电磁阀,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F(2020-10-15):
好多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G: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