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输入数值问题

楼主(2020-05-08):
输入框里面的数值是如何控制的?首先只要启动压力值输入一个数值,那后面的几个输入框立即自动生成数字,而且这些数字一挨个比前一个大0.1.可以修改后面输入框的数值,但只能改大,不能改小,改动以后,跟在后面输入框内的数值也相应便大了。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可以考虑在PLC程序里面做几个变量数值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友B:
在最大值和最小值里面设置就行

网友C:
在PLC程序里面做修改就可以。需要用一组寄存器来转接一下,如触摸屏上输入和显示的地址假设是D1 D2 D3 D4,PLC侧还有一组D11,D12,D13,D14来作为设定值。判断数组发生变化,前面设定一个后,后面的做+0.1的运算就好。然后分别把4组数据赋值过去。只能改大,不能改小的情况是你先判断屏上的D3是否大于D13,如果大于,那么就赋值,如果小于等于,则不赋值。

楼主:
谢谢大家费心帮忙了,我已经联系了昆仑通态官方,他们的回答是:

数据最大最小值功能是运用mcgs软件中循环脚本中变量属性中的min和max两个函数实现的。

具体我还在摸索中.....等成功以后在告诉大家。

楼主:
谢谢你在百忙之中帮助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在PLC程序里面做几个变量数值之间的逻辑关系。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最大值和最小值里面设置就行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D:
编写“循环脚本”限制  “设定值S.Value<=设定值.Min”实现

网友E:
8楼正解,脚本最简单快捷

网友F:
有最小值限制了,8楼说的就比较详细了。

网友D(2020-08-04):
楼主为何还未结帖?

楼主(2022-05-05):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



最终实现是不是通过脚本赋值的?根本不用通过PLC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