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以PLC做一套制造单元系统

楼主(2020-05-08):
我想在PLC控制基础上,针对两到三台机床,还有储料台,一台AGV,做一套单元系统,利用PLC在结合PID算法指挥AGV到储料台区域,注意是储料台区域,不是正正好好的位置点,可以是个模糊的区域,然后在PLC控制下由机械手将储料台的工价夹取到AGV中,想做这样的系统不知道PLC能不能完成这一套自动控制动作?谢谢各位!!

网友A:
只要你能想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B:
PLC已经不是代替继电器的逻辑控制器,在不计较成本的情况下,你所想到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C:
AGV自身有控制系统不用  非要琢磨一套不成熟的方案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V自身有控制系统不用  非要琢磨一套不成熟的方案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PLC能否参与AGV的调度策略

网友D:
支持一楼支持一楼

网友E:
你能想到的,PLC基本都能实现。

要结合机械部分,不要只考虑电控。

多品牌或设备时,跟厂家沟通一下,说不定有更好的方案,不要自己空想。

网友F:
要做上位机规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AGV自身有控制系统...

当然可以    AGV是成熟的产品,有标准的接口   通讯方式优先考虑无线

网友G:
不过这些可是大工程,,比较耗时耗力

网友H:
支持一楼支持一楼  只要钱到位  啥都不是问题

网友I:
费时费力,系统可靠性不好,相当于几个盲人在干活,一旦中间环节出现错误,将导致一片混乱,不如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