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ctoryTalkViewV10.0,内部响铃无法勾选

楼主(2020-05-0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最近在使用FactoryTalk View V10.0,标签报警声音准备用电脑内部响铃的声音,但是发现软件“报警设置”里面,有“internal bell(内部响铃)”和“External bell(外部响铃)”两个选项,但是“internal bell(内部响铃)”前面的勾选框是灰色的,没法勾选,请问是否还需要其他设置才能勾选?

我用V6.0试了一下,新建项目,不用任何设施都可以勾选内部响铃,标签也勾了报警,不够响铃却不响..

以前用的RSVIEW SE 4.0,报警时,是完全可以响的;

FactoryTalk View V11.0中,标签报警连勾选框都没有了,也没有手册,都不知道怎么用;

还望指教!

网友A:
内部响铃是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响的吧?

外部是播放语音文件,声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响铃是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响的吧?外部是播放语音文件...

是的,内部是软件自带的,外部是自己添加的音频文件;

有时候会跳出报警,说V10.0不在支持内部报警什么的,要升级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响铃是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响的吧?外部是播放语音文件...

我用6.0的内部变量试了下,外部响铃只响一遍;

用10.0,外部响铃不知道是不是没设置好,提示已经启动了音频,但是没有声音,6.0直接勾选内部响铃,比较方便,不用在组态报警事件了;而且报警条里的音频没法选择,就一个声音;

10.0组t态报警事件,然后组态报警条,可以有几种速度和音频选择;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响铃是电...

不好意思,说错了,刚才看了资料,内部响铃是计算机声卡发出的,可以自定义音频文件;

外部响铃,是用PLC的变量地址,去控制一个外接音箱设备,这个勾选框只是可以快速定义一个标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