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mou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20-05-09):
MCGS pro   MOUDBUS RTU 通讯问题   串口父设备下只挂01一个设备 通讯没问题  如有又挂 01设备 和02设备 并且02设备处于掉线状态 触摸屏就一直去询问02设备 从而导致01设备不能下发和上传

楼主:
初步测试了下  如果02掉线 触摸有下发02的数据 02没有回复 会一直访问02 导致01不能通讯   但是在老的触摸屏这样操作是好的 新的PRO的屏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了下  如果02掉线 触摸有下发02的数据 0...

难不成MCGS PRO这个Modbus RTU驱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了下  如果02掉线 触摸有下发02的数据 0...

你看看设置的通信恢复时间是不是太短?导致不停的尝试和2#从站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了下  如果02...

你指的通信恢复时间在哪里设置

网友B:
还是先查查02设备为什么会掉线吧,脚本似乎写的也不对,即使有设备掉线,也不应该影响和其他设备之间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或者用第三方工具好好测试一下2#站,比如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