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自由口通信报错

楼主(2020-05-09):
我组态王设置自由口通信,设置了一个发送变量 一个读取变量,然后放在画面 就显示????

我跟串口调试工具对接,发送和接受都没反应,哪位大神看一下,我哪里没设对?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截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截图呢?

我发数据组态王收不到 组态王发数据 调试助手也没有数据

楼主:
有谁做过吗 帮忙看看

网友B(2022-11-18):
三年前做过,这个要配合组态王的串口指令才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