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开关阀门控制及冷量计算

楼主(2020-05-10):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冷站系统,3冷机,5冷冻泵,5冷却泵,3冷却塔。冷机冷却冷冻水和冷却塔进出水都有国产蝶阀,PLC是sr60,上位机是mcgs屏,我写的程序是开机先开所有阀门,阀门信号返回来开泵,最后开冷机,停止反之。蝶阀取了开到位关到位信号,别的过力矩信号啥的没取,因为12个阀门现场做了个阀门柜,启停两个交流接触器,开到位关到位取得无源点,我现在就考虑,如果这个阀门没打开(比如卡住),我整个程序就进行不下去了,需不需要复位,一般复位程序应该怎么做,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更合理点?3台冷机根据负荷加减,冷冻水供水有流量传感器,请问各位大神都是怎么计算负荷的,程序怎么做合理?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说说细节

网友A:
阀门没打开 需要确定是部分管路受影响 还是整个工艺管路受影响。执行设备提示报警,或者故障停机报警。等。。。

网友B:
200Smart涂胶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没打开 需要确定是部分管路受影响 还是整个工艺管路...

------------------------阀门没打开,会造成管道缺水,冷机缺水故障,我程序也连锁了开到位信号,我考虑的是阀门复位,比如正转开卡住了,就让反转它关,这个一般大家是怎样做的,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

网友C:
要停机20分钟后,再根据系统内其他传感器的反馈信息,经过综合判断(最好有经验表)是否有故障,再决定发报警信号还是全系统重启,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D: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