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个队列的案例程序吗?

楼主(2020-05-11):
像这样可以随机选几个规格,长度  切断或者是冲孔   动作次数   这样的PLC队列程序怎么做?可以给个案例程序吗  或者说一下大概的思路

网友A:
用一个地址代表5种模式,12345。用5个计数器代表5种设定次数,5个地址代表长度。

在程序前设定一个总开关。分开关为5个次数。

判断次数不为零,且总开关打开。根据次数和长度进行循环。

程序里面需要设定一个计数器,每次循环一次计数器减一,且对应外面的计数器。计数器为零终止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