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M1.0不执行

楼主(2020-05-11):
各位大咖,本人新来的,第一次发帖,望大家多多指教哦~~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个现象:S7-1200的系统时钟M1.0(FirstScan),在CPU启动后,该执行却不执行,有时反复重启CPU也不行。你们有遇到过吗?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是CPU启动时只在第一个周期导通。这个只导通一个...

这个故障不是经常出现,但也遇到好几次了,包括我的同事都有遇到。

验证程序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A:
这个位是CPU启动时只在第一个周期导通。这个只导通一个周期的时间是微秒级无法直接监控到,请问你如何证明这个位没有执行?

网友B(2023-08-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位是CPU启动时只在第一个周期导通。这个只导通一个... 内容的回复!-------------------------这个故障不是经常出现,但也遇到好几次了,包括我的同事都有遇到。验证程序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下图。

我也是做modbus通讯时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