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传时显示HMI中止输送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11):
上传数据电脑显示[HMI中止输送数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DOP-100系列的

网友A:
断电重启,如果没有问题 ,就直接重新链接,周围环境没有大功率电器

网友A:
这个包括伺服驱动器

网友B:
万能的断电 重启

网友C(2020-07-18):
估计时传输链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被设置禁止上传了,需要话也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E(2025-06-17):
设置了禁止上传 不过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