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通信读取,位置不对

楼主(2020-05-11):
信捷xp3自由读取485的数据,数据读出来,有时寄存器里的数据是对的,期间这个数据会跳到别的寄存器里,比如保存到D5是1,一会又跑到D1是1,一会数据又正常了,请教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没有发出来,单凭这几句话不好分析啊。

网友B:
看看现场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C:
在线监控下,读取的数据是否正常,有可能超出数据范围了,要是超出范围查下是不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