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00SMART和G120XA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5-11):
楼主第一次用SMART 200和GX120 XA变频器做MODBUS通讯,

第二,在手册里面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把正反转和频率信号放在40001以来的哪个寄存器里面?

比如想把正转50HZ给变频器,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这个案例在西门子版块很多的原创案例。你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打字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自己摸索还是多看手册。

网友C:
把16#047E,16#047F MOV vw1200

把50.0乘以327.68 的值除整 DL_L MOV到VW1202 里

网友D:
40100先写H047E,再写H047F

40101是主设定值

网友D:
可以先用第三方调试工具测试一下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6#047E,16#047F MOV vw1200...

请问 047E是停止,047F是正转么?下面频率都要乘以327.68?

网友E:
这个可是非常有实战的工况,每个厂家的变频器通讯协议有区别,要先把通讯协议子程序搞到手一个,再按照说明书修改,这没有近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