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TPC1071GI和汇川MD20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5-11):
现在做一个设备,用昆仑通态的屏和汇川的变频器MD200通讯,控制变频器工作,第一次用这屏,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屏现在可以给变频器写频率,控制启停。但是不能读取变频器的其它参数,我试了工作电流电压及频率,都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知道

数据连接7.png的请回复下。谢谢!

楼主(2020-08-19):
后来我认为是通讯设置没有校验码的问题。还没测试

网友A(2021-10-21):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2023-02-23):
楼主 这个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后来也就一直这样用了,目前就一个开停,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测试了,总共做了20台这样的机型,后来也没有做了。

网友C(2023-10-16):
这个问题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C:
启停和频率给定设置为只写,其他读取参数设置为只读就可以了。